三菱PLC控制伺服的暂停问题

楼主(2007-08-24):
各位,我想问一下用三菱PLC来控制伺服电机怎么实现暂停的功能,三菱有没有什么标志位可以用的,我用的是DPLSY指令,

网友A:
如何暂停,是否需要精确回朔停止点,若是,估计不是三菱PLC能满足的。

楼主:
是的,我是要暂停以后还要精确定位到原来想要的位置,我想用脉冲数寄曾器跟目标值比较后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脉冲数寄曾(寄存)器”是PLC里面的配置吗?这我还真就不清楚了,建议仔细核查手册。

网友B:
是根据信号停,还是定长停呢?如果根据信号的话,可以用“脉冲数寄曾器跟目标值比较”

网友C:
你的要求 是达不到的!!  不支持暂定功能!
我也刚做了个 三菱控制伺服的定位系统!

楼主:
TO: 做人要厚道嘛
那你的系统也没有暂停功能吗>

楼主:
TO:Sigma
我是定长停的啊,用信号的话也就不用考虑脉冲数了啊
定长跟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定长结束再停,还是定长中暂停,这个区别很大!

网友D:
你只有在输出脉冲时强行停止,再用决对定位指令定位到你想要的指令。

楼主:
TO: 波恩
基本上是在定长中暂停的啊,应为单臂基本是一直在运动的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去控制啊!谢谢!

网友E:
j加1PG-E模块

楼主:
TO: 道德
那得要有原点啊,我现在用的是PLSY脉冲指令,绝对定位的话速度就不能随时改变了啊

网友E:
用D8140试试

楼主:
加定位模块的话就烦了
还要考虑节约成本啊

网友A:
估计“在定长中暂停”不容易实现!还是仔细查看说明书,或者直接咨询供应商和原厂。

网友C:
我的也没有暂停,停止后都要从原点从新开始!

网友F(2012-08-02):
我这里只有信捷的PLC,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在定位控制下,我要随时暂停。我也在想有没有暂停指令,我昨天试了一下。我的思想是,把当前以发的脉冲数拿过来,把目标脉冲与当前脉冲相减,把得的数给发脉冲就可以了。我用信捷PLC自己写的程序如下,,,用X0启动,X1暂停。

LD X0
SET M0
LD M0
DPLSY D4230 D4500 Y0
LDF M8170
RST M0
LD X1
STOP Y0
LDP X1
OR M8002
OR M8000
DSUB D4300 D8170 D4500
LDF M8170
ANI X1
ZRST D8170 D8171
END

网友F:
可以随时暂停,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实践过。

网友G:
用绝对位置指令,随时可以停。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精度多少我没测,反正能达到我的要求。我说的是信捷的DRVA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