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散热硅脂有什么要求?电脑市场给CPU散热用的可以么?

楼主(2007-08-24):
如题
变频器的散热硅脂有什么要求?电脑市场给CPU散热用的可以么?大家给介绍一下?

网友A:
不行,破电脑才多少钱?原装硅胶(2公斤)应该在1000多元!

网友B:
就是为了散热吗,CPU都可以用,变频为啥不能用呀.我没用过原装硅胶,几年都用散热硅脂<CPU>.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2008-05-03):
其实导热硅脂,材料差别不大。关键是涂抹方法要正确。富士IGBT手册上有具体导热硅脂涂抹方法介绍。

网友D:
破电脑?现在电脑上万的也多的是!其实导热硅脂,材料差别不大。关键是涂抹方法要正确。还有关键是别买到假的产品

网友E:
只要涂好了一样用。我一直都这样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为了散热吗,CPU都可以用,变频为啥不能用呀.我没用过原装硅胶,几年都用散热硅脂<CPU>.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隆胸吗?还用硅胶?hiahia    :--】

网友G:
散热硅脂选用和涂抹方法很重要,关系到变频器的寿命。

网友H:
咳!修变频怎么和隆胸扯上了呢,一个是为了散热一个是为了造型,风马牛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