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仿真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7-08-24):
   在使用step7仿真软件时,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将项目下载后,总是有系统故障SF灯常亮。
而且在下载硬件配置的时候,我选用的是cpu414-2DP  ordernumber  6ES7 414-2XG03-0AB0 V3.1.其他配置检查了好几遍都没问题,是这样配置的:PS407 10A    CPU414-2DP V3.1   CP 443-1  6GK7 443-1EX11-OXEO  V2.5   然后在 DP上组态了几组ET200M !
   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可是在下载的时候就会提示SF错误。
   编程的时候有以下块块们:OB1 OB32/35/82/83/84/85/86/87/100/121/122
                           FB1/2/5/6/7/10/11/12/20(自己编辑功能块)
                           FB41(系统内部块)
                           FC1/2/3/4/5(自己编辑功能)
                           FC40  TIM_S5TI  (系统内部)
                           FC100/101/102/103(自己编辑功能)
                           FC105/106  (系统内部)
                           剩下一些就是数据块了,应该没问题就不列举了
  急切请教大家!!!!

网友A:
你的硬件编译通过了没有呢?可以看看CPU诊断内报的什么内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楼主:
我编译过了,编译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在下载的过程中,有个这样的怪现象,VIEW上来的CPU 竟然是 814-2DP

楼主:
不对,刚刚错了,是814-0

楼主:
 还有,我这次在硬件组态里面下载了。结果SF灯不红了,DP灯又红了

网友B:
PLCSIM不能模拟DP通讯,同时,所有的仿真所采用的CPU都是814,无论您组态了何种CPU,因此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硬件使用有略微差异。

网友C:
 PLCSIM不能模拟DP通讯,所以你的硬件组态不能有ET200M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呵呵,高手!呵呵,真是没有选错地方,谢谢大家了,真的让我又学到了好多东西!
   再次感谢!

网友D:
不是很清楚,不过也想知道。

网友E:
PLCSIM有很多是仿真不了的。

网友F:
你把程序发给我看看
QQ:176150118
SLOVEZ_1314@163.COM

网友D:
路过了,留下脚印

网友G(2008-05-07):
我是初学者,路过此地,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