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厂商的电机驱动器额定电压都是采用三相200V供电呢?

楼主(2007-08-24):
为什么不采用三相380呢?
这里面是说单纯的为了降低整流电路的体积,还是说用三相380整流有什么缺陷
发现三菱、安川,西门子什么的都是采用三相200V
希望有人高知~
谢谢!

网友A:
好像只有日系的是这样吧???
因为日本的工业用电是三相220V.

欧洲的基本都是三相380V

楼主:
只是因为日本的工业用电是三相220V吗?
那选用日系的驱动器就需要加一个变压器,太麻烦了

楼上的知道IPM的封装有单管、双管、六管和七管四种形式
它们的应用场合都是哪些呢~
搭自己的车问问题,呵呵
谢谢!

网友B:
只是因为日本的工业用电是三相220V吗?

--- 这就是日系伺服系统恶心的地方之一。还有:编码器是特制的,相互不兼容。。。

网友C:
有确认了,顶一下

网友D:
同意楼主的看法
再就是伺服控制器一般都是小功率,大功率估计也会用400V

网友E:
日本和美国的民用单相电压是110V,如果按115V考虑,三相电压就是200V。同理,一些国家的230V单相,对应400V三相。欧美大功率伺服还习惯与采用460V供电。

一般IPM日本人出的多,美国的飞兆和IR近几年业出了,多见6管和7管的。单管、双管的我没见过。

网友F:
没有官方说法。
其实象FANUC,也有380VAVC输入的,但不卖中国。卖中国的都得背个大变压器。
个人想法:不是模块体积问题,应该同功率的200VAC输入的电流反而大,体积也应该大。而是380VAVC不够健强,动力电压高,感生电压也高,突然停电,这么高的感生电压,模块早击穿了。抗干扰能力也差。没看到西门子的故障率比FANUC高的多?

网友B:
zch7749老兄的说法有意思,受教了。

就如波恩兄说的,欧系的还用480伏供电,那不是更容易坏了?现在驱动器的趋势是提高内部直流总线的电压,难道这样故障率会更高吗?

这个值得探讨一下。

网友E:
 除了供电制式问题,还有功率模块的成本问题,比如日系的IPM,多为600V,1200V两档,欧系的PIM,分档更多,600,1200,1700等等。200V供电用600V档即可,而380V供电则必须用1200V档的,600V和1200V的成本和设计复杂性都是差距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