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用MMC卡的格式化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单位使用CPU为314C-2DP的S7-300PLC,有两张MMC卡出现如下问题,插卡开机后,SF、BF灯闪亮,不能通信,而换用其它卡则正常。有同志说是MMC卡格式错误,需重新格式化,而本单位和周边西门子服务商均无可以格式化MMC卡的专用PG,请教诸位,能否有其他办法修复此卡?谢谢!!!

网友A:
好像把开关拔到复位位置保持9秒就可以格式化了吧

网友B:
联系西门子客户服务中心,如果觉得不划算的话就不要修了。

网友C:
按 liu xianghou说的执行,
就格式化MMC卡了

网友D:
能否用读卡器在电脑上格式化?

网友E:
用读卡器应该也可以,据说是用专用的读写软件,写入相同容量的镜像文件即可

网友F:
能否用读卡器在电脑上格式化?绝对不能,在电脑上格就废了。

楼主:
是的!用普通的读卡器格式化是不行的!需要西门子专用的PG或者读卡器(很贵!!!)!如果哪位大侠有其他高招,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G:
我明白了把开关拔到复位位置保持9秒就可以格式化了 我去试试

楼主:
无孔钱,成功没有!

网友H(2007-10-16):
是多大的卡,你在哪里,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发给我,我可以给你试试修复,不过原来的程序可能会丢掉的

楼主:
LULU126,你好!能否谈一下你修MMC卡的方法?

网友I:
有专门的软件配合读卡器可以格式话的, youhm说的不错啊

不会,学习!

网友:
首先,你的MMC卡,在那个PLC中,就放在那个PLC中,进行删除/复位。要不然,拿倒其他PLC上是不能用的!!

网友J:
把MMC卡上的氧化层用刀子刮刮看看怎么样?

网友K:
有主动被动两种格式化方法。
新的300cpu的复位方法有些不同了,要先按到复位位置10s再松开立即再按下直到stop灯不闪为止。
这是被动方式

主动就得找西门子了。

网友L:
    老款PLC不能格式化(如能在线,可在线删除),非要格式化,要用PG,新款的可按ups_ly的方法格式化,不过由于这种手法有点不好掌握,楼主要多试几回!
    还有,曾经在网上看过用普通PC格式化的,不过由于格式不同,需要写入一些特殊的头代码,PLC才认识!

网友I:
下一个空程序试试

网友M:
Proceed as follows to format the MMC.
1. Your CPU requests an overall reset (slow flashing of the STOP LED).
2. Put the switch into the MRES position and hold it there until the STOP LED
lights permanently (approx. 9 seconds).
3. You must then release the switch within the next 3 seconds and then put it
back into the MRES position. The STOP-LED now flashes during formatting.
If the MMC cannot be formatted as described above, then the MMC is defective.
NOTE:
It is only possible to format the MMC if there is data located on the MMC that is
invalid for the CPU. Otherwise the MMC is only initialized through the steps
described.

网友N:
1,在线删除程序.
2,下载空程序.
3,用siemens读卡器格式化

网友O: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P:
用普通的读卡器和镜像文件通过特殊程序是可以恢复的。

楼主:
我爱我家,具体谈谈???谢谢!

网友Q:
各位老师好,我对这问题有点混淆,请各位老师指教

1、以CPU31xC的PLC为例,都是装入插入式的MCC卡,那么当我们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MCC卡中的吗?CPU把可执行部分复制到工作存储区中进行程序的执行?

2、CPU可以复位,那复位会影响MCC卡中信息吗?和MCC卡格式化有什么区别?

谢谢老师赐教

网友R(2007-11-26):
可以放在普通的读卡器格式化
但,格式化后,需要做如下步骤的恢复
首先去下载个S7ImgWR软件
然后找个相同版本的镜象(对应的新卡或者是没程序组态卡的镜象)
然后用S7ImgWR软件把镜象写入MMC卡就OK了

网友S:
涨知识了

网友T:
看此卡是否已经被计算机格式化过,如果是那就没就了

网友U(2009-04-17):
一张MMC卡,被用PC格式化了,再也通讯不了了,想把这张卡重新格式化,楼上提的方法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V:
需要专用的SIEMENS读卡器才可以,找SIEMENS很快就能解决了!自己是肯定格不了的!

网友W:
楼上的,我试过哦,没有问题的,可以格式化的,只要再把相应的内存写入就可以了,我用的是MMC的读卡器,就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那种的

网友X(2010-06-04):
6ES7953-8LG11-0AA0卡的镜像文件 版主给我一个kxqq123789@126.com谢谢

网友Y(2010-09-08):
请问各位:哪 儿有西门子S7-300 MMC 卡IMG文件?

网友Z:
不出意外的坏,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好像把开关保持9秒就可以格式化了吧

就用开关就可以格式化的,有2个步骤,9秒之后快闪然后松开再拔到复位位置。

网友AB(2011-01-17):
不同的卡需要下载不同的镜像吗?

网友AC:
把MMC卡,拔下,后插在西门子PG的内置读卡槽内,从S7的菜单中应该可以格式化

网友:
正解:1、上电后,下拨到m档位,维持至灯常亮。然后松开,立刻再拨到m档。此时不需要保持,放开就好了。黄色灯会闪烁。完成后。进行第二步

2、打开编程软件,连接cpu后进入连线模式。把cpu内的所有块,无论是sfc,sfb。ob。db、fc、fb都删掉。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AD(2012-02-02):
先到网上下载与卡相匹配的镜像文件,和镜像写入工具,第二步将卡插入笔记本自带的SD卡槽(读卡器好像不行,没有试过),用电脑格式化存储卡,第三步通过电脑的磁盘管理器删除此卡的磁盘分区。第四步就可以通过镜像写入软件写入镜像,本人用过此方法。如有疑问,加我QQ87109601

网友AE:
正解:1、上电后,下拨到m档位,维持至灯常亮。然后松开,立刻再拨到m档。此时不需要保持,放开就好了。黄色灯会闪烁。完成后。进行第二步

2、打开编程软件,连接cpu后进入连线模式。把cpu内的所有块,无论是sfc,sfb。ob。db、fc、fb都删掉。然后就可以了。

---------------------------------------------------------------------------------------------------------------------------------------------

sfc, sfb, system block删不掉.

网友AF(2017-09-19):
引用 网友N:
1,在线删除程序.2,下载空程序.3,用siemens...

网友AG:
1,在线删除程序.2,下载空程序.3,用siemens...

网友(2017-11-23):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网友: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中

网友:
重新写入镜像文件,可实现修复

网友AH:
好,学习了,回复赚积分

网友AI(2018-01-02):
真是太好了,谢谢,正想看看

网友AJ:
连接不上,在线删除不掉,需要通过拨开关方式进行,处理后再联网,重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