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触摸屏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7-08-24):
今天新编了一个PROFACE程序,但下载时总是出现错误而中断,自动退出程序下载界面,下载其他的程序就可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教!PROFACE型号是GP2301-SC41的,大家帮帮忙哈!

楼主:
显示pmgr1.exe错误,然后自动关闭了,不能下载到PROFACE!

网友A:
你的软件有问题,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网友B:
邢恩宝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如果没有解决,可以从我这几个方面察看一下:
1.你程序的容量多大,GP2301-SC41内容只有1M,你的程序不能大于1M; 三
2.打开软件中的画面编辑,在VIEW视窗中选择screen data list 屏数据清单,察看你使用的数据是否有错误,再选择传送画面,线检测一下程序,再选择强制性传系统;

如果以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把程序发我,我帮你测试一边,kuanghongfa@163.com

网友C(2009-08-07):
gp37w2如何与电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