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有一台三相永磁同步电机,由变频器调速,以前正常,最近经常出现电机突然不转并振动的现象,断电后重开又正常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不转了.这会是什么原因?奇怪!

网友A:
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或缺相。13864062902

楼主:
 金钥匙科技,谢谢!可为什么换成异步电机就正常了呢?

网友B:
负载过大引起失步..

网友A:
这个问题值得商讨。我以前在化纤行业也做过同步电机的变频改造,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三相电机内部断路造成的缺相

网友A(2007-09-23):
TO:王进民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吗?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