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漏电 保护器的 问题

楼主(2007-08-24):
我用DZ47-60的C3漏电保护器 为什么一接超过1000瓦的电气设备就跳闸 而且换一个配电盒 就没问题了 在 同一个配电盒里 380的漏电保护器 不跳 只是 220跳 望 哥哥 姐姐 告知 谢谢

楼主:
接 220 的 漏电保护器 上 超过 1000瓦 就 跳

网友A:
DZ47-60的C3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B:
这个本是做三相电源的漏电保护,接上单相电就跳闸了,是三相中的电源某相电流过大,三相不平衡就跳闸了,三相漏电保护器不能接单相电源的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