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扫描架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扫描小车在运行中突然停止(停在纸上不是在离纸状态),同时小车由自动状态改为手动状态。将其离纸后做标准化重新扫描一切回复正常。在这期间没有任何报警信息。  这个现象很是奇怪没有找到原因,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最好根设计或调试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B:
检查压缩空气压力是否合适

网友B:
问题事否解决。

网友C(2007-09-26):
检查皮带是否有断裂,皮带处的通讯扁平电缆电否有磨损断线,各接口插头是否有水气接触不良....

网友D:
检查或更换编码器

网友D:
类似的情况我们碰到过,扫描架运行状态检测都显示正常,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更换了编码器,问题解决

网友D(2007-11-24):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们很想知道原因

网友E(2012-11-04):
哪位大哥给一份关于扫描架的资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