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接近开关的频繁损坏原因????

楼主(2007-08-24):
我在调试时遇到的,接近开关装上一个星期就坏了,没有感应到时也发信号的,开关上的指示灯闪个不停,想请教开关的接入电源(20~250VAC,3~400mA)及电流是否需要特殊处理的?
~

网友A:
本人可以帮你解决,我以前也碰到过,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帮你解决jameshuang77@sohu.com

网友B:
能不能把原因发上来,学习下...

楼主:
我在调试时遇到的,接近开关装上一个星期就坏了,没有感应到时也发信号的,开关上的指示灯闪个不停,想请教开关的接入电源(20~250VAC,3~400mA)及电流是否需要特殊处理的?
MJTRY@163.COM

网友C:
解决方法就在帖子上发表出来,不更好吗?

网友D:
问与答都没有讲明白,请仔细阐述

网友E:
线路长吗?要是线路长的话,那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F:
这个是开关质量问题,如果有什么要咨询的请加我的QQ群:34223939,MSN:csensor@hotmail.com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H:
你现场的设备多么?有没有干扰,传感器用什么线路传导信号。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现象,主要是干扰太大,一个冲击造成器件软击穿。

网友I:
可能是质量问题。我以前用过一些刚买的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在调试时还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应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