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求助阿特拉斯空压机

楼主(2007-08-24):
阿特拉斯空压机故障,请高手赐教!
故障现象:压力显示值不变化,不能实现自动运行。

网友A(2010-05-10):
故障现象:压力显示值不变化,不能实现自动运行。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一个就是电脑板程序有问题,查一上就知道了,我都能解决。请联系我。QQ:240337667。电话:13632759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