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阿特拉斯空压机故障

楼主(2007-08-24):
阿特拉斯空压机故障:压力显示不变化,不能实现自动运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说的具体点

网友B:
是否设备出现报警?看运行温度、压力差超出?

楼主:
出现过温度报警,后来压力不能变化了(显示压力),再后来就不能实现自动运行了。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ATLAS ZR系列的空压机,压力显示没变化可能是运行压力到了设定的最高压力。不能自动运行,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压力传感器有没有问题
二线电流传感器

网友E:
说得不够具体,很难帮你分析!

网友:
检查压力传感器和进气阀
你报警有没消除?

网友F:
能说明详细情况吗?

楼主:
到0.51mpa一直不变,上限0.75mpa!

楼主:
是否设备出现报警?看运行温度、压力差超出?
压力差??

网友G:
压力是从0——0。51MPA吗?是不是机械部门出现了问题。还有,有那个机械式的卸压阀没有,是否动作正常?不一定就要从电器方面去考虑,机械、气动方面也得考虑

楼主:
只是停在0.51,不动!但是压缩机一直运行,直到安全阀被迫打开!不能自动运行!

网友H:
安全阀打开,说明机组实际压力超限了,压力传感器前有引压管没,看看堵了没?打卸载看看压力有无变化,不能实现自动运行,说明控制信号取自压力传感器,好好查查压力传感器进出信号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实际压力超过安全阀限了。检查引压管,检查线路,更换传感器

网友I:
那不叫不能自动运行,那是不能自动卸荷

网友:
更换传感器
检查线路

网友J:
达不到上限,当然不能卸荷.外部用气量太大.如果没有显示故障报警的状态下.

楼主:
谢谢啦!还没有解决,厂家的人也判断压力变送器坏了!等备件。

网友K:
安全阀起跳,肯定是实际超压。传感器问题

网友L:
那不叫不能自动运行,那是不能自动卸荷,检查卸荷电磁阀

网友L:
检查压力变送器

网友M:
检查一下排污阀

楼主:
排污阀有影响吗?

网友N:
是现场表的压力不变化还是显示屏上的压力不变化.

网友O(2007-10-15):
传感器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油分堵了造成压缩空气不能到达压力传感器端,传感器在出气口。安全阀跳有三种情况1安全阀本身坏了2油分脏堵3全性能机组有可能露点温度太低造成冰堵。

网友I:
油分堵了,空压机应该会报警。

网友P(2007-11-20):
我们用的是atlas xahs 416移动式空压机出现故障,希望高手帮忙求解,不胜感激。它这个机子是全英文版的,屏幕显示:major overhaul  service requiled.  check manual for instruction
vessel pressure too high to strat. vessel press toohigh .
vessel pressure sensor failure . engine turbo boost press sensor  failure .  engine overspeed.safety valve check.

网友Q:
无非让你检查压力,传感器,安全阀等
都是楼上说的

网友R:
排污阀堵死或不起作用,或者已经坏掉,压力亦坏掉

网友S:
故障没说清楚

网友T(2008-05-23):
把压力传感器拆下来看有没有堵,空压机行业工作8年有实际经验,免费提供信息

网友U:
油分堵了,空压机应该会报警不会报警的因为没有传感器

网友V:
仔细检查一下。我们公司还是在用它的空压机,我遇见的是。空压机的出风口给堵了,运行一会就给停了。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把说明书拿来看看或许有用。

网友W:
应该检查压力传感器 查查压力传感器进出信号

网友X:
我以觉得应该先检查压力传感器

网友Y(2008-07-02):
我厂也有一台,应该有故障代码出现啊!!!1

网友Z(2014-07-28):
我们用的也是atlas xahs 416移动式空压机出现故障,希望高手帮忙求解,不胜感激。它这个机子是全英文版的,屏幕显示:

ambient temperature sensor failure

cranking

attempt 1- 1

f2:process info

网友Z:
atlas xahs 416移动式空压机使用的是奔驰发动机,开始也是出现如下故障:

major overhaul

service requiled

check manual for instruction
F:continue     F2:options

按F1,出现如下提示:

ambient sensor temperature sensor failure

regulating pressure sensor failure

LP element temperature sensor failure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