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泉继电器RY-2S-U太差了

楼主(2007-08-24):
今天用了十个和泉继电器RY-2S-U AC220V用来驱动变频器光耦,不到十次,就触点粘住了,太差了.是不是把水货买出来了.

网友A:
和泉继电器RY-2S-U AC220V用来驱动变频器光耦?

不会吧,光电‘耦合器不过10mA左右电流

楼主:
是啊.还是名牌了,不是电流原因.我看拉簧设计不好没力.进口的同一型号的拉簧明显拉长了.而它拉簧象没拉开.也不只他门出厂试念没有.砸金字招牌啊!!!!

网友A(2007-10-01):
10mA再烂的也不会粘连
还应该有问题

楼主(2007-11-01):
我也想换,因为是全自动线信号动着极快.频率佷高,但一条就线几十个,坐子又不通用.要换一套.位置也不够.这种窄一点.这种有国产的30多,后来换了小日本的,但也有脱不开的,嘛烦死拉.后来把以前机器上原装的修好几个才搞定,原来的都是上面连接线和触点锡焊处导线因频繁动作短开了.

网友B(2007-12-22):
和泉的继电器不会这么差的,肯定还有其它原因,或者是应用场合不合适.

网友C:
假货太多了

网友D:
楼主,就是一个中国的假货继电器来驱动光藕,触点都不会坏.
问题是一般用光藕驱动继电器.

网友E:
4楼的师傅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F(2009-06-22):
有可能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G(2010-05-08):
我们做和泉代理的,和泉继电器的质量不会那么差的

网友H(2011-12-24):
我是和泉的用户,在中国市场上,和泉绝对是最好的继电器,OMRON的和他比不了,可以负责任的说,楼主买到假货了

网友I:
再差的正规继电器也不会这样的。

基本断定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