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冻盐水流量计

楼主(2007-08-24):
我们公司都在用的是红外流量计 感觉在精确度上有所欠缺 请问有没有更合适的流量计 大家推荐下谢谢 水温一般在 -8度左右的

网友A:
电磁不可以吗?

网友B(2010-07-20):
用电磁流量计;美国Badger meter公司中国流量计负责人:David.zhong  电话:15002020015

①电磁流量计。在冷冻水的流量测量中,电磁流量计有明显的优势。电磁流量计可测量赃污介质、腐蚀性介质及悬浊性液固两相流的流量,对于盐水冷冻水尤为重要。
a.测量管内衬的选择。如果冷冻水是淡水,则选用橡胶内衬,价格较低。如果冷冻水为盐水,则须选聚四氟乙烯内衬。如果既测淡水冷冻水又测盐水,则必须选聚四氟乙烯内衬。

网友C:
可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具体看楼主对精度和稳定性的要求是哪些,目前容积式的仪表精度和重复性都比较高,用于石化、化工或是贸易交接等场合,电磁、超声波等“节能型”(管道无压损)仪表在该工艺条件下也可以选用。另外差压形式的仪表在该场合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建议删除该帖,时间太久远了。。。

网友D(2010-12-13):
我测的是冷冻盐水,目前选用了肯特的电磁流量计,用起来效果不理想,有没有哪位老兄也是用于冷冻盐水的流量计,推荐一下。我的邮箱是:pxdhb@163.com

网友E:
贸易计量选用质量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普通过程计量大部分流量计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