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8-24):
各位同行:请问电抗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呀?接线方法是三入三出的吗???

网友A(2008-04-01):
电抗器的限流和滤波作用
电网容量的扩大,使得系统短路容量的额定值迅速增大。如在500kV变电所的低压35kV侧, 最大的三相对称短路电流有效值已经接近50kA。为了限制输电线路的短路电流,保护电力设备,必须安装电抗器,电抗器能够减小短路电流和使短路瞬间系统的电压保持不变。
在电容器回路安装阻尼电抗器(即串联电抗器),电容器回路投入时起抑制涌流的作用。同时与电容器组一起组成谐波回路,起各次谐波的滤波作用。如在500kV变电所35kV无功补偿装置的电容器回路中,为了限制投入电容器时的涌流和抑制电力系统的高次谐波,在35kV电容器回路中必须安装阻尼电抗器,抑制3次谐波时,采用额定电压35kV,额定电感量26.2mH,额定电流350A干式空心单相户外型阻尼电抗器,它与2.52Mvar电容器对3次谐波形成谐振回路,即3次谐波滤波回路。同样,为了抑制5次及以上高次谐波,采用了额定电压35kV,额定电感量9.2mH,额定电流382A单相户外型阻尼电抗器,它与2.52Mvar电容器对5次及以上高次谐波形成谐振回路。起到了抑制高次谐波的作用.

网友B:
1 电抗器依靠线圈的感抗阻碍电流变化的电器。
2 不一定是三入三出,要看具体情况.偶们这里的15万千伏安的主变6千伏侧用的是分裂电抗器,是三入六出.

网友C(2008-12-26):
谁能为我介绍一个做电抗器的技术人员,熟悉电抗器的制作工艺021-57567919 13564512478 刘

网友D(2009-03-04):
我是做电抗器技术的,可以兼职设计。1392156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