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错接电机线的危害!!!

楼主(2007-08-25):
一个多月前,我的同事在接一台三相360瓦风扇时,电扇为Y形接法,将工作接地线用错了,地线接在了电机的相线桩头上,当时接好线后,送电后电扇运转了,就将电扇交给了使用人,过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要搬动电扇时,发现有外壳带电情况.想想这事相当的后怕,因相线在外壳上,万一电到人了,后果不堪设想.
现就一事难懂,为何电机能运行一个多月后才发现.没发现转速异常.请大家能共同分析研究

网友A:
电机外壳带电对转速有影响吗?你那个同事做事也太大意了.

网友B:
按照你说的,你们根据什么判断风扇转速正常的?没有保护?保护早该跳掉了

网友C:
说到保护.我碰到一件事.江苏常州能源公司的锅炉.45KW的电机用的空开是225A的.55KW的也是.70KW的也是225A的.90KW.110KW电机都是用225A的空开.前面的好说.特别是110KW的电机用225A的空开这保护有忒小了吧,晕!!!

网友D:
110KW电机额电流在210A左右,未超过225A空开的动作电流,再加上空开本身机械的原因,动作实际电流要比标称的要高点或低点都有可能.单针对电动机来说,设计上有问,一般空开容量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至2.5倍.

网友B:
同一框架的空开,短路分断能力都一样,都大点,无所谓,别小了。关键的是热继电器要配套

网友B:
一般空开容量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至2.5倍.
你这个是根据什么来的?
低压电器元件选型上可没有,生产厂都没那么要求,到是看见国内的一些生产厂商的资料上,允许63A的小空开保护30KW电机

网友E:
做事太大意了吧,

网友F:
这样都可以接错,不过也不出奇,麻痹了!

网友G:
你运气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