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 PMU330BTE的485用法

楼主(2007-08-25):
屏内有232\422\485选择功能项,但查了好多资料,没有介绍PMU330BTE的485线脚接法的,我想加一个电脑监控口,请赐教.

网友A:
1,3短接,2,4短接,5接地线。走的是422协议,转485就这样短接就OK了

楼主:
谢谢,你讲的是330那种5端子接线型的.
我目前用的是330BTE型号的,是用的COM1(6针)及COM2(15针),没有SD+\SD-\TD+\TD-这几个引脚的.请继续指点为盼.

网友B:
11->RD+
12->RD-
13->SD+
14->SD-

楼主:
不好用,我是11并13为+,12并14为-,还是没有通讯上!今儿下午去买了个RS232-485转换器,也没试出来。

网友B:
你说的RS485连线是对的不用怀疑,重点看看连接设备的设置.

楼主:
请问是这样子连接的吧?

楼主:
我是这样连接的,目的为了监控程序的执行情况。请问具体如何设置才行,谢谢

网友B:
上面接线是可以的.
1.PMU选K120S LINK
2.K120S DR20U-参数-通讯1-允许-RS485-专用-从(波特率 停止位 校验位 数据位必须和PMU内设置一样)
3.和电脑用编程线连接.
4.若用经济型DR14UE设置略有不同.

楼主:
十分感谢LHS的指点!刚连机试过,太棒了!!

楼主:
昨天为之买回一个无源的RS232-485转换口,不知怎么用法:能用之与PC通讯吗?具体怎么设置,还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这主要是用它来进行P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或者PC和其他带RS485端口的设备通讯,转换器一般不需要设置,到这个网站看看,也许对你有所帮助.http://www.fourstar-dy.com/cp/FS-485CGBP__omu11iGBPc/fs-485cgbp__omu11igbpc.html

楼主:
如上图 请问这样连法能用吗?请指导

网友B:
硬件连线可以,但不能用KGLWIN软件,通讯软件可用VB或组态之类的编写.

楼主:
谢谢 谢谢 \ 你提供的四星网站也非常有内容,我喜欢其中的应用笔记!

楼主:
对LG还是情有独钟的,毕竟接触过的有160台套之多,从K30到K120,从PMU330到330BTE,感觉还是可以的,高精尖也没接触过,但稳定性而言,还是值得信赖的.如此多的设备,季度故障率不及1%吧.

网友B:
PMU330BTE蓝白屏现在大约多少钱一台?

楼主:
现在价格不清楚,只知道前年年底上海报价2200元.我们是设备的使用客户.

楼主:
总结一下,PMU330BTE与K120S通讯可采用三种方式:
1,采用RS232C直接通讯,即235脚对325脚。
2,采用RS485通讯,将PMU的11及13脚并接到PLC的485+,12及14并接到485-,设置成485选项即可。
3,采用RS485通讯,增连RS232-485转换器,不用设置即可通讯。

楼主:
采用485通讯的好处是,一方面可直观监控程序运行状态。再一方面就是通讯距离可延长很多,方便应用。

网友C:
关于通讯的问题,有硬线连接的问题,也有参数设置的问题,如:站号  主从关系  数据位 波特率等问题,中断电阻等,需要逐项排查

网友D:
各位大虾:
    你们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新问题,多台设备上的LG PMU330ST(V2.3)的触摸屏在使用约1年左右都出现白屏现象,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能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有相关照片最好,感觉可能是屏的硬件故障,大多是屏内部的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E(2008-02-15):
各位大虾:
    你们好!小弟最近也遇到白屏问题,多台设备上的LG PMU330ST(V2.3)的触摸屏在使用约1年左右,在冷机启动时正常显示,但使用十几分钟后出现白屏现象,在关闭一小段时间后启动又正常显示,但过一会儿又白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能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F:
楼主,你好!
  能否发一个用PMU330做的程序给我,我现在也要用这个HMI,可是我这方面资料很少,我想参考一下,谢谢了,我的邮箱helixun@eyou.com

网友F:
各位大虾: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LG PMU330BT,PLC用的西门子S7-200,我想问一下,它们之间可以直接通讯吗,如果自已做通讯线的话,如何接线?

网友G(2011-02-27):
各位大虾: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LG PMU330BT,PLC用的西门子S7-200,我想问一下,它们之间可以直接通讯吗,如果自已做通讯线的话,如何接线? 我的邮箱是LYG780908@sina.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