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节电器真的能节电吗? ?

楼主(2007-08-25):
昨天我单位有人来推销象一个饭盒子大小的节电器,上面仅有三个指示灯,外面全是看不懂的洋文,盖板是用铆钉封死的,不知道里面用的是什么元件,开价要4万多,并在三相断路器的下面,说能滤除高次皆波,提高功率因数等,减慢电度表的速度,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老板并叫其留下了两个做试验,各位师傅,这个节电器它真的能节电吗?它是靠什么原理把电度表速度将下来能?会不会又是个打着高科技产品幌子的骗子?谢谢!

网友A:
绝对大骗子,如果你们单位的负载大多是感性负载的话,整个系统呈感性,无功功率大。在三相断路器下接一个大电容,可以降低一些无功功率。而使总的视在功率降低,是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这个道理很简单,而不是高科技,一个小小节电器卖4万多,太夸张了,我想成本也就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2007-10-10):
还搞这招骗人啊!

网友B:
既然留下了,不妨试试看,把结果说一下。

网友C:
估计里面就是一些,电感,电容,能把高次谐波滤掉,可以改变一些功率因数.电是省不了的.

网友D:
就是接一个大电容,用处不大的.省不了的

网友E:
这个是不节能.但是减少电网的杂波是可取,我单位也搞好几个.

网友F:
估计不会有明显效果。
在检测用户的电网质量之后,才能考虑是否用这东西。如果你们单位的功率因数已经很高,并且没有什么谐波,那这东西就意义。推销的这家估计不专业。所以更不能相信。

网友G:
我们单位也碰到过这种骗子,根本没有用!

网友H:
我这里还有骗子用变频器伪装的节电器

网友I:
决对不能节电的,我单位去年有人给我们买,我们用电表做 过类似的实验,用不用都一样,要提高功率因数就只能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