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溢流阀功放板问题

楼主(2007-08-25):
看有关样本,比例溢流阀功放板控制电压是+-9V,不知是否有控制电压是0-10V或电流控制,0-20mA或04-20mA的功放板,这样,可以和PLC的D/A转换器直接相连了。

网友A:
有,4~20mA;+-10V的,我们外购的设备就有那样的

楼主:
希望比例阀生产厂家与我联系。wuzhaochong@sohu.com

网友B:
就是一个比例放大板.

你在baidu或者google搜"比例放大板",会搜出一大堆的! 很多都是用在注塑机行业上的比例阀上, 实际上用在磁粉离合器上做功率放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