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S7-200

楼主(2007-08-25):
S7-200程序在上传时,提示:程序版本是一个新的版本,无法上传。

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
Block is a new version......知道的说声啊

楼主:
居然没有人知道!

网友A:
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你的200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见过
PLC S7-224程序用V3.2上传到PC提示 程序版本过低,用V4.0.3版本上传正常

PLC S7-214 程序用V3.2.4上传C提示 PLC程序版本低,用V2.0版本上传正常,后用V3.1上传也正常。用V3.2.4下载后再用V3.2上传也正常

网友C:
3.2sp4?还是4.0SP4?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D(2007-12-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