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三段电加热每次先启动时间少的那段

楼主(2007-08-25):
哪位大侠能帮咱哥们指点一下,三台设备根据PID输出,为了保证三台设备能够在运行小时数大致相等,每次启动先启动小时数短的,或者是到一定时间(100小时)切换一下。用200怎么编程,谢谢大哥指教,小弟刚学PLC。

网友A:
每台设备计时(应用断电保持,或者定时=计数),再启动条件满足时,判断哪台用时较短,启动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