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DOP-A(HMI)与打印机的串口通信

楼主(2007-08-25):
有那位前辈做过用台达的A57G与串口打印机宏通信的例子,能否给借鉴一下,将不胜感激.谢谢
xiangaiyan@yahoo.com.cn

网友A:
可以利用界面的COM2口做自由通讯的,不是很难

网友A:
可以利用界面的COM2口做自由通讯的,不是很难,用宏命令就行,看看说明书关于宏的那部分,或者问问中达的工程师

网友B(2008-05-24):
就是使用宏指令做,不过程序挺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