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的发电机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7-08-25):
200KW的发电机用多大的三相四线制的电缆,200KW和200KVA是否等同,如何换算?

网友A:
KW和KVA一定是不等同的
有个换算公式
具体什么忘拉
等人来指点

网友B:
如下一点我是清楚的:
视在功率S=UI(VA)
有功功率P=UIcosφ(W)
无功功率Q=UIsinφ(var)
S×S = P×P+Q×Q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用S=UI来算,得用2*90的线吧

网友D:
最少也得120的

网友E(2011-09-19):
发电机的功率应该是200KVA,而不是200KW。

楼主可以考虑发电机和负载之间的距离来选择适当的线缆,120或150的吧

网友F:
最好用300的线,不然会发烫的。

网友G:
4*120平方,的铜芯电缆足够,,我们400KW的发电机才用185平方的。 200KW不等于200KVA, KVA好像是表示变压器的容量的,KVA只能乘0.85系数。也就是200KVA变压器只能带170KW。

网友H:
正性光刻胶
产品介绍:
正性光刻胶分为粘性增强正性光刻胶。
粘度增强正胶的应用是湿刻、反应离子束刻蚀、离子植入、电镀。
正胶
光胶 厚度
PR1-500A 0.4μm ~ 0.9μm
PR1-1000A 0.7μm ~ 2.0μm
PR1-1500A 1.3μm ~ 3.0μm
PR1-2000A 1.7μm ~ 4.0μm
PR1-4000A 3.7μm ~ 10.0μm
PR1-12000A 10.0μm ~ 25.0μm
PR1系列正胶耐热温度=110 ℃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