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38变频故障

楼主(2007-08-25):
施耐德38变频通电报PHF故障

网友A:
改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忘了改那个了

网友B: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如果是小电机,在故障菜单取消缺相检测

网友C:
故障菜单中把IPL设为NO,按INT即可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把故障参数屏蔽
故障菜单FLT-中把IPL设为NO,按ENT即可
同时检查外部线路是否缺相,三相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E(2007-11-22):
你好,我公司(武汉利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施奈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承接了华中,华南,华动,西南,西倍等区域的现场技术服务,同时在武汉已建成施奈德维修实验室和培训中心.所有现场服务人员已通过施奈德电气法国总部认证,属于施奈德授权工程师.我公司已在武汉,成都,济南,北京,广州,南京,福州建立了办事处,可以为客户提供365天*24小时的现场服务.
 你可以拨打施奈德热线或者和我联系.QQ:115061478    leaddoxiaopeng@163.com  15907187838  彭工

网友F:
对啊,改个参数

网友G:
施耐德38变频通电报PHF故障。本人看来,首先应该检查三相电源输入是否缺相,然后检查三相输入电源检测回路是否正常。
    本人对ATV38的55KW、75KW比较熟悉。其整流模块中的可控硅部分必须要电源驱动板上的IR1110芯片提供触发信号,整流模块才有输出。IR1110芯片的功能是SOFT START CONTROLLER IC
中文意思大致是软启动控制芯片(它和带有可控硅部分的整流模块、电容一起为逆变模块提供主电源,而不必需要其它品牌常见的充电电路部分),也就是这支IR1110芯片在给CUP主控板提供三相输入电源、直流主电源的检测信号,以判断输入、主电源的工作状况。
    愿意和施耐德变频器用户或者维修人员探讨,并提供帮助。
    石家庄云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 13833162868

网友H(2008-03-22):
故障参数屏蔽

网友I:
屏蔽参数是不行的,在实验室用下还行,现场千万不要乱屏蔽参数哈

网友J:
www.shdongtong.cn 能给你帮助
参数不要随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