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15KW变频带4KW电机启动到20HZ报故障OPF

楼主(2007-08-25):
15KW变频带4KW电机启动到20HZ报故障OPF

网友A:
电机不匹配

网友B:
根据电机的参数把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设置一下,让其性能稳定
应该不会有问题,大马是可以拉小车的

网友C:
检查电流互感器和驱动

网友D:
电机不匹配,15KW变频零速启动电流已经超过4KW电机额度电流。

网友E:
你是什么变频器,型号?

网友F:
变频器大,电机小,变频器认为电机缺三相,将变频器的输出缺相保护功能去掉即可,电机的控制方式应该选压频比,不能用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