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PT-S

楼主(2007-08-25):
请问说明书上说14位二进制补码 是啥意思
我要做运算
怎么转换啊 ?
(初学者,问题比较低级,原谅)

网友A:
请问你是哪部分看到的,还有14位二进制补码是指啥?

楼主:
台达温度模块
DVP04PT-S  使用说明书

3.1 功能規格
溫度量測(04PT)模塊 攝氏(℃) 華氏(℉)
電源電壓 24 VDC(20.4VDC~26.4VDC) ( –15%∼+10%)
模擬訊號輸入通道 4 通道 / 台
適合感應器形式 3-WIRE PT100Ω 3850 PPM/℃(DIN 43760 JIS C1604-1989)
驅動電流 1 mA
輸入溫度範圍 -200℃~600℃ -328℉~1112℉
數字轉換範圍 K-2000~K6000 K-3280~K11120
解析度 14 bits(0.1℃) 14 bits(0.18℉)
總和精密度(Overall accuracy) ±0.5% 在(25℃,77℉)範圍內滿刻度時。±1% 在(0~55℃,32~131℉)範圍內滿刻度時。
響應時間(Response time) 200 ms ×通道數
隔離方式 數字區與模擬區有隔離,通道間未隔離。
數字資料格式 16 位元二補數,有效位13Bits
平均功能 有(CR#2~CR#5 可設定,範圍K1~K4096

网友B:
台达PLC中有符号整数就是用补码方式表示的,不用转换,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是不太懂?   初学者
我要在屏上显示
还要进行比较运算,台达
不知扎用
有没有例子啊  ?

万分感激!!!

网友B:
在触摸屏上显示时数据类型选带符号十进制数(signed decimal),就可以显示负数了。比较运算是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3023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