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动器莫名奇妙故障!

楼主(2007-08-25):
我公司为一家水泥公司,近期篦冷机冷却风机有两台132KW电动机发生莫名奇妙跳闸现象,这两台电动机均配备了ABB生产的PSTB300软起动器,且在电力室两台电动机的控制柜挨在一块,8月22日同时出现两台电动机跳车现象,软起动器报警显示“缺相故障”,在电工进行复位后,又可以立即开起来正常运转,实际测量并不缺相!请教各位:是否怀疑软起动器内部故障或者工作不稳定?或者检测有误?

网友A:
可能是掉电引起的

网友B:
两台同时出现同样的故障,一般说两台软启动器误测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测量电压的时候是你上电后又重新正常运行时测量的,所以也不足以说明问题,你检查是否存在瞬间掉电的可能性,或者你工作电网是否稳定,检查你所谓的缺相,而且你只显示报警,没有提到故障,应该不至于停车的,所以你还要检查其他的问题等等

楼主:
软起动器出现任何故障都需要人去复位,并且DCS程序控制里面用到软起动器输出的“软起动器故障”信号作为一个操作连锁条件,因此,只要出现故障,电动机就会跳车。另外,该电力室还有几台同样的软起动器,控制柜都是在一起的,其他的没有出现此种现象。
如果是电网影响,我想范围会更大些,不会仅限于这两台。

网友A:
你把缺相关掉就是了

网友C:
两台同时出现同样的故障机遇很小,还是电源回路问题,“软起动器"是直接母排供电??端子紧固??抽屉柜热接触不良??

楼主:
我也想过把缺相保护关掉,就是担心真的缺相时烧坏电动机!

网友D(2007-09-24):
检查电源回路

网友E(2007-12-21):
有邮箱吗

网友F:
电源晃电

网友G(2008-04-22):
检查电源回路吧.同时出问题的概率很低

网友H:
呵呵,是ABB软起动器自身的问题,偶们这里出现过好几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I:
估计电网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J:
应该检查接线情况,接线不实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K(2008-06-13):
现在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L(2008-08-30):
是ABB软起动器自身的问题,偶们这里出现过好几次同样的问题,后来ABB来人换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