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6.2软件,现在只能读取PLC的数据,但无法往PLC里写数据,但触摸屏能读写PLC的数据,请问这是咋会事情?

楼主(2007-08-25):
我的MCGS6.2软件,现在只能读取PLC的数据,但无法往PLC里写数据,但触摸屏能读写PLC的数据,请问这是咋会事情?以前是正常的MCGS和触摸屏能读写PLC的数据,后来重新装过系统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系统配置:MCGS6.2网络版;  PLC:西门子300PLC;  通讯方式:PROFIBUS DP;
          触摸屏:通过MPI与PLC连接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如果驱动没有换的话,看一下设置

网友B:
可以用设备函数写数据,只写几句脚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