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

楼主(2007-08-25):
谁能帮我设计10T/H散装饱和蒸汽锅炉DCS控制系统   冯小军 13088902792

网友A:
s关键是你对工艺要熟习,对锅炉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控制回路:
1、给水控制回路,一般是汽包液位和给水流量串级,这个要求比较高,比较锅炉满水和干锅是很恐怖的;
2,燃烧控制系统,看你是以什么做燃料,要考虑和风的的配比关系,这就是两个单回路构成的比值控制回路;
3,锅炉出口蒸汽温度控制,有的地方是采用减温减压器,可以做一个单回路,
4,烟气出口烟道挡板控制。
5,汽包排污气缸阀,汽包出口排气阀等。

测量点中比较多的是温度测量点,包括炉膛温度测量,要求采用R型或S型热电偶,K型是不行的,温度太高了;包括烟道温度,排出的烟气温度不能太高,这样不节能,

有的地方为了节能,最大化产生热能,增加了氧化诰测量炉膛的氧含量,来调节风量,

总之做控制系统的设计,其实技术倒是其次的,关键要对工艺非常熟习,

网友B:
点火要不要自动呀,点火变压器+点火枪

网友B:
火焰要不要监控呀,火焰监测器两只

网友A:
火焰监测有的地方采用的是摄像头,效果很好,火焰的大小,颜色都可以看到,

点火就象上面说的很多地方采用的是点火枪

网友C:
我在实际应用中热电偶用的是k型的,因为温度不超过1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