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EVS9325开机显示sd2 trip

楼主(2007-08-25):
本人手里有一台伦茨EVS9325开机显示sd2 trip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伦茨EVS9325开机显示sd2 trip
你接编码器没?
变频器热保护接没?
在公司修机器可以屏蔽热保护,不用编码器,开环运行

网友B:
直接修改C0025=1,C583=3保存后按STP键复位即可

网友C:
     人家拖电机冒烟了,sd2 trip屏蔽后,要在SSC方式下才能拖电机啊,SSC方式怎样设?是有点复杂的,楼上的二位前辈可能不太肯指点,难怪人家拖电机冒烟了, abcool,你到我的变频器维修答疑帖子中把详细情况说清楚,我来指导你调试,好吧

网友D(2012-10-11):
我们 用的EVS9326-ES ,也是开机报SD2 ,但是编码器是接在x8口上,x7口,没有使用,那位请致电13562369440,BLC01@163.COM

网友E:
伦茨的产品接触过一点,一直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