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流量显示问题

楼主(2007-08-25):
我们厂用的ABB AC450系统,有个地方DCS流量显示与现场不同(现场流量计没有问题,也没什么干扰!).
调出DB块修改单位和量程,DCS画面流量显示都未改变.
若修改单位或量程的DCS流量显示应该有变化才对啊?
请懂的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是DP测法,DCS应该改变,但其他测法就不一定了.

网友B:
是不是在控制程序里出项了问题哦。问题不大,应该好解决的
是不是I\O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