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6RA70晶闸管诊断功能的准确性

楼主(2007-08-25):
     我们是搞轧钢生产的.就在昨天电源总闸都跳了,听开机器的工人说电机换向器闪了一下就跳闸了.打开电机发现换向器有明显的打毛的痕迹,作了表面处理后检查也没发现其它问题[有可能是电刷碳粉过多造成的] 我们用的是:6RA70作可逆直流调速控制.我在检查可控硅时使用P830可控硅自检功能,结果出现F061报警晶闸管有有故障.我又用万用表测量没有发现有可控硅击穿异常,又检查R047-001中的数字是21说明有可控硅没有触发.[由于没有示波器我没法确认]
     我们又试车,生产了一天也没有异常现象.我就在想如果真的少触发脉冲电机一定会出现抖动更别说是生产了,.难道是6RA70的晶闸管诊断功能有问题?我打电话到厂家-厂家说可能是自检不准确.
     今天电源总闸又跳了,和昨天一样复位后又能生产了,生产中观察电机换向器处也没有发现有火花.电机可能是有点问题 ,
   可控硅到底有没有问题呢?真的少触发脉冲还是自检不准确?就这个问题还请同行高手指教

网友A:
看情况 你的电机需要检修了,少脉冲报警,还能复位运行,应该是检测回路问题,可以顺着21号触发插口倒查看看,有没有元件老化,或者是不是板子有积灰等问题。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