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能否扩展到输入/出60点

楼主(2007-08-25):
200能否扩展到输入/出60点,只是数字量控制,该如何选型与配线

网友A:
可以扩展啊  我现在也在用  一个226带了五个16入/16出的数字扩展模块

网友A:
估计你要用到那么多的IO 程序也不会太小   用224以上应该都可以的了  个人意见

楼主:
谢了
咋配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