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机器维修问题

楼主(2007-08-25):
有一台37KW机器模块被拆走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模块,主板上电显示四道----是不是主板也坏了?主板价格大约多少呢?

网友A:
电显示四道----,主板可能性小...检查电源和排线

网友B:
SJ300-370HFE 的模块型号是CM150DU24F  L300P-370HFE的模块型号是2MBI150C12 主板我有 .南京章叶忠 1385163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