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速沉闷转动

楼主(2007-08-25):
之前用松下的A4电机  用运动控制卡控制  没计算给定的速度值  随便设了一个就运行了   当时电机低速运动,且发出的声音比较低沉  看上去是负载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低速运转  其实当时是在空载运行。 后来一算  给定的速度值有8000r/min   吓了一跳  那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  最高转速5000转  后面试了一下   电机的最高转速只有四千六百多    且给定的速度值越高(大于5000)  电机就运行的越慢

网友A:
居然不报警。

网友B:
“后面试了一下...”———说明A4没有输入限速和报警能力,探索精神可嘉,只是实用价值有限!

网友C:
"没计算给定的速度值  随便设了一个就运行了"
这么玩,有点狠!

网友D:
弱问一下:运动控制卡不能检测到异常吗?

网友B:
那要看控制卡是开环给定,还是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