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断电后如何保持输出

楼主(2007-08-25):
200断电后再通电如何保持输出

网友A:
断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B:
在系统里面可以设置断电保持继电器的范围。

网友C:
在检视->系统块->输出表  里设置就好了

网友D:
我先问一个问题:
电灯丢电后如何保持电灯亮着.
依问题字面意思就是这样.
但从答案上来讲都说成是丢电保持.
咋了?

网友E: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在输出模块的属性里可以设置的!

网友D:
很好!改了.
用sm0.0时刻把输出状态保存到永久保持的区域.区域包括M区V区,具体设定保持的方法依上面的说法做.因为200没有断电检测.
重新启动时把保持的内容用ld sm0.1 movb mb?? qb0,现场即可恢复.然后最重要的是把一些连锁的地方该锁的锁,该放的放(这个是最头疼的).
OK

楼主:
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