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反转

楼主(2007-08-25):
请问为啥一用电焊机电度表就反转

网友A:
另外一个电表正转
因为流过这个电表的电流相位与电压相位不一样

网友B:
还没见过呢
请教了

网友C(2008-01-10):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功率因数要在0.5以下

网友C:
是每一相都装一个单相表计量三相功率时,电焊机接两相电时

网友D:
能再具体的说一下不

网友E:
确实有这种现象.不过现在市场上有一种电度表接电焊机后可以使两只表都正转,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F:
没有见过,国家不是亏了

网友F:
现在电子表很准确的啊,没有便宜能给我们讨的啊,我们100多台焊机呢?

网友G:
你的表应该换成三相四线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