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个进线端子的电机

楼主(2007-08-25):
  我公司买了一500kw的西门子的电机,电机的接线有12个端子。第一见这东西,不知道接线和工作原理,又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比如这个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是否多速的

网友A:
我也在深圳,有机会认识你,QQ264075457

网友B:
难道没有生命书吗?上面应该讲的详细点

网友B:
难道没有说明书

网友C:
接线盒内应该有接线说明吧!

网友D:
请你说清楚点.西门子的电机它也有多速的电机,
还有它还有温度,就是前后轴承和几个饶组,

网友E:
应该是多速电机且带检测的.

网友F:
应该是2组独立的3相绕组,正常运行时同相并联..启动时可以改变接法成降压启动..

网友G:
  你要说就把图片放上来大家才好给你参考呀

网友H:
我公司也有类似马达,可能是使用电压等级组合端子
   660V/400V/220V
        6/2/2/2组合400V等级

楼主:
  这个电机是空压机用的,SIEMENS--500KW电机,三相电引入空压机,空压机内部分成两块三相电源,每相用三条线。电机上6组线圈,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三角形接法。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么大容量的低压电机,楼主计划用什么启动方式呢?

网友I:
变极调速电机

楼主:
我上面说过,三相电引入空压机,空压机内部分成两块三相电源,每个电源都有微电脑控制板,是ATLAS的空压机。

网友J:
好象多极电机就有12条出线的吧,查一下电机维修吧,里面有.

网友I(2008-11-06):
看铭牌就一目了燃了看铭牌就一目了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