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II清花成卷变频自调匀整仪的问题

楼主(2007-08-25):
sk-II型清花成卷变频自调匀整仪 棉层厚度无论偏重偏轻 都显示0000  换了位移传感器 还是这样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是不是传感器线断了?
替换控制器试试.换变频的

楼主:
楼上的兄兄 怎么联系你 我拿扫帚挥你吗?

网友B(2007-09-29):
大家好我现在也搞纺织机械请多多关照我。
    创达自动化工程
 承接机械电路改造设计。
经营:PLC.变频器.工控产品。
QQ247560091
电话:03787993965 7593982
传真:03787993965
                   张俊龙

网友C:
自调匀整仪控制板坏了,我修过好象是一个MAX的集成芯片坏了,型号记不清楚了.

网友D:
通电了吗

网友E(2008-05-21):
你说的这种型号的匀整仪听都没听说过,估计是个垃圾匀整仪,你们贪图便宜的人才会买这种烂匀整仪,估计在7000块钱左右,现在是人是鬼都做匀整仪,真正好的匀整仪至少要15000左右,你说的这种问题我知道,以后要问故障和买匀整仪就打我手机13961104405,张建俊,请登陆www.jtzj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