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编程电缆TSXPCU1030怎样制作,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7-08-25):
施耐德PLC编程电缆TSXPCU1030怎样制作,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做过8针园插头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插头? 是不是RS485通讯

网友B:
看哈帮助文件就解决了,有接线图的

网友C:
这儿不能发图片,手册上有的!帮助里好像也有!!

网友D:
兄弟做不了
应该是TSXPCX3030-C,里面有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
有疑问跟我联系,我这也有资料
QQ:258023466

网友E(2008-02-23):
TSX17,TSX07,TSX37,TSX57施耐德PLC编程电缆制作
http://www.gkzdh.com/bbs/Show.asp?id=113&BoardID=5&TB=1
上面的地址有。

网友F(2011-01-20):
找一个RS232转485的头,我用的是485FH,按下面的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