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继电器老跳如何处理?

楼主(2007-08-25):
继电器老跳故障 我有一台风机20KW,正常工作满载运行,三相电流均衡,接法为Y型,最近老出现运行一天热继电器就跳了,经测量电机正常,电流还是跟以前一样,负载也没变,电机温度大约60度,跟另一台基本差不多,现在把电流调大了10个,还是出现如此故障,敬请有经验的同行判断以下这是怎么回事,本人觉得热继电器在勿动作,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20KW电机星接?不会吧

网友B:
换个热继电器试下

楼主:
触点我都紧了,明天再跳我就准备换热继电器,再不行我就换接触器,或辅助触点,
呵呵

网友C:
周围是不是有其他的热源?,加强环境的通风散热,紧固一下压点,就可能不跳了

网友D:
20KW电机应该是角接。
    查热继电器是否有温度。

网友E:
热继电器用多长时间了?时间长了接线处有氧化物,电阻大了,引起发热,导致热继电器跳,去除氧化物试试,但是还是建议换热继电器.

网友F: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难得.

网友G: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很少

网友H:
换个热继电器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I:
建议换热继电器

楼主:
现在检查出了机械方面问题轴承不是很好了,正在更换中,等待结果

网友J:
20KW电机 星形接法很少见,

网友K:
我预到5.5kw变频柜内热继很跳,调大电流也跳,把热继换了就不跳了。

网友L:
应该是热继电器老化的问题

网友M:
我认为热继电器的保护功能不够好,勿动作的时候比较多,我建议使用电机保护器,我们厂用的三年多了,在这方面出问题的很少?电机也很少出现烧毁的故障。

网友N: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

网友O:
热继电器老跳

1、电机负载大,有过载,所以跳;
2、负载正常,环境温度高;
3、电机工作正常,热继电器整定值偏小;
4、电机工作正常,热继电器整定值正常,跳,热继电器参数变值,换新;

楼主:
后来我们换了轴承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O:
测量电机正常,电流还是跟以前一样,负载也没变,电机温度大约60度,跟另一台基本差不多,现在把电流调大了10个,还是出现如此故障,

网友O:
如果是轴承的问题,电机端部会发热,电流会增大,电机会出现过载症状,如热继电器跳

楼主:
我在换轴承的时候同时也换了一个热继保护,其实我也搞不清是谁的原因了,轴承确实有问题但电流比另一台左右1-2个,同时也怀疑热继老化造成勿动作或整定值变小

网友P:
热继电器的毛病,有的质量是不好.

网友Q:
热继电器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

网友R:
看看电机的标盘应该是什么接法。看看负载。 热继电器的毛病,有的质量是不好。热继电器整定值应为额定值得1.25-1.3倍

网友S:
风机类负载不可能满载运行
看看你的机械设备或连接巴

网友T:
满载运行多长时间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楼主:
一般运行4个小时左右吧
设备是空调机组

网友U(2007-10-09):
换张风叶,选螺距小一点的。

网友:
轴承的问题,磨损导致过载

网友V:
20KW的电机少见,星接第一次听说.电流正常,说明没有过载,换热继试试,可能是热元件老化.

网友W:
20KW星接一点都不奇怪,我厂的75KW都星接,当然不是我设计的,是设计院设计的.

网友W:
人家都说了电流正常的就不要再找轴承的毛病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换热继,如果还跳再找其他毛病.

网友A:
 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X:
热继电器问题,更换.
 很多朋友对22KW电机星接诧异,接法应该是厂家设计问题罢了。十年前刚入门时,接触的第一台“大”电机95KW就是星接的,JO2糸列。现还在“服役”。

网友Y:
应该是双金属片疲劳所至,这种情况下只能换新的。

网友Z:
涨见识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A:
热继坏了,换新的

网友AB: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难得

网友AC:
热继坏了。换一新的

网友AD(2007-11-09):
  热继电器问题

网友AE:
继电器是极其不可靠的原件之一。冰箱空调等之类的电器,其中的热继电器和启动继电器损坏概率很高,工业产品也一样,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会发现有几个继电器不是做成插装式的很容易更换?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AF:
调一下热脱扣器电流.电机运行时间长了电流会大一些

网友AG:
初学者,路过,学习了》

网友AH:
毛病多了,不至那么一丁点
机械方面楼上的都说,不在重复
电压高也会跳闸
过载和FR自身毛病

网友AI:
负载过大,检查是什么原因引起负载过大的原因.我见过一空调,开机几分钟就跳,接着送送不上,过一混儿就能送上,但几分钟后有跳.热 继电器有点热.后洗滤网,加加冷媒就好

网友C:
更换一个热继试试,再者,加强环境的散热

网友AJ(2008-01-16):
这个问题提得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K:
由于热继电器的长期运行极易造成热继发热原件机械特性的改变,使得热继的动作电流与标注的电流不符,产生误动作。换一个热继即可!

网友AL(2008-02-17):
是20千瓦的?我记得有18.5和22的没见过20的!是要换个好的热继电器!还要看一下轴承黄油!

网友AM:
 如果以前不保护现在老保护那就换个热继电器

网友AN:
接法难得呀,

网友M:
更换一个新的,原来的可能是里边的热元件的弹片老化了。

网友N:
换热继电器

网友AO:
韩国SEOCR电子式过电流继电器替代传统热继电器比较理想,性能稳定,动作可靠,过流/缺相/堵转/电流/故障原因显示等功能,启动\动作延时可调,电厂风机保护多采用此种方法,熟悉使用热继电器的朋友可以学习一下www.seocr.cn
比热继电器性能好的多

网友AP:
20KW什么型号电机啊?
换个热继电器看看

网友N:
电机负载大,有过载,所以跳;
负载正常,环境温度高;
电机工作正常,热继电器整定值偏小;
电机工作正常,热继电器整定值正常,跳,热继电器参数变值,换新;

网友AJ:
楼主现在的问题有没有处理好呀!拿出来分析一下吗!

网友AQ:
 三相异步20KW的电机少见星接第一次听说.启动电流过高,造成热脱扣器电流过大,使热继过早老化.建议电机角接。并更换新热继.

网友AR:
deque 的确能学到不少东西,虽然我是做Schneider的产品销售的,但是还是感觉到了很多变频器的用处之外的以外事情

网友AS:
把热继调整值整大点
或换个热继看看

网友AT(2008-03-18):
20kw的电机星接少见 学习了

网友AU:
额定电压380/220V,星/三角,一般都是进口电机,或是用于出口的电机,用在线电压220V的环境中。我们线电压380V不能用于星/三角启动。我们是用星/三角电机线圈额定电压660/380V的才能做到星/三角启动。

网友AO:
最便宜的韩国进口电子式电动机保护器100多,能接受吗?
想了解WWW.SEOCR.CN网站

网友AV:
wo我的了事建议 换掉

网友AW(2008-04-18):
可能是热继的触点氧化了吧,造成温升高了。

网友AX:
三角形接法,是最好的

网友AY:
热继电器性能不好,还是换了吧,极易烧电机

网友AZ:
学习了,可以作为以后工作的借鉴!

网友BA:
三角形接法,是最好的

 这个也不一定吧。。。

网友BB(2008-05-23):
建议换热继电器 不要让质量问题误导自己

网友BC: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难得.难得

网友BD:
不错收藏了,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V:
换个热继试试,20KW的电机没见过。

网友BE:
把整定值从新设置一下,还有外接电源电压底了

网友BF:
20KW的电机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BG:
后来我们换了轴承好了
谢谢大家

既然是轴承问题电机可能正常工作吗?楼主说的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吧!

"经测量电机正常,电流还是跟以前一样,负载也没变,电机温度大约60度,跟另一台基本差不多,现在把电流调大了10个,还是出现如此故障,"电流都调大了10个.热继电器还是跳,说明了电流比以前大了10个还要多怎么可能"还是跟以前一样?"20KW电机电流超出10多个还叫正常运转吗?温度可能才60几度吗?

还有就是你的电机很特别,能把型号和生产厂家说一下吗?我正想找这样的一台电机用,我们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只有18.5和22KW的,用18.5的有点小用22的有点大,你这个型号正好满足了我们公司的要求,先谢谢你了!!!!!

网友BH:
我遇到过热继电器内部接触有时好,坏时电机偶尔反转,有时缺相,换后正常.

网友BI:
个人感觉,导线截面积是否太细,换个粗点的试试!

网友BJ:
扔了。卖个新的试试  ,电流有多少安培

网友BK:
热继电器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BL:
导线太细.........

网友M(2008-07-05):
热继跳和电机轴承有关系吗?更换热继,也许是热继里的铜片的弹性不行了。

网友BM: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很少 三角形接法,是最好的

这个也不一定吧。。。

网友BN:
看一下电机的轴承是否有问题,再换一个新的热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BO:
楼主已经处理好啊,,,, 还有这么多人顶了这么高....

网友BP:
引用 网友A:
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20KW电机星接?不会吧

网友BQ:
我知道如何处理,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893253070

我做温度控制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想应该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BR:
公司主要经营日本共立,韩国lk,daco,国内组装ats,ats智能化控制器,等产品.本产品广泛应用于酒店,电力,钢铁,自动化设备等领域,能够及时切换备用电源,保护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本产品可靠性强,性价比高,欢迎大家关注.谢谢.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642124264
emil:simonlixiaoyi@163.com

网友BS:
继电器性能老化,换掉!!!

网友BT(2008-08-06):
热继电器故障的可能性极小,可能是主回路其它地方问题,如主接触器。

网友BU: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难得. 比较老的电机吧?Y,Y2系列的没见过这么大还星接的的啊

网友BV:
你看一下热继好不好,我经常看到热继不好而把电机搞坏

网友BW:
电流正常可能是热保护的问题.

网友BX:
引用 网友B:
换个热继电器试下

网友BY(2008-09-26):
看看线的截面是不是太小,热继电的环境温度是不 是太高了

网友BY:
是指所处的环境温度,,,

网友BZ:
换个热继电器,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我也觉得,难得.

网友CA: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没见过,轴承坏电流没变,惊讶

网友CB:
热继电器用了时间长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C:
20KW电机 星形接法很少见

网友CD: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nnnnnnnnnn???/??

网友CE(2008-10-28):
20KW电机不应该是星形接法,在一个来说星形接法电流只相当于三角形接法三分之一电流,还有你20KW电机怎么可能用这么小热继电器,380V20KW也是40A电流,照你这没说可能是2KW电机,星形接法你把它改成三角形接法了。

网友CF:
如果是机械问题,比如轴承,那么空载会不会电流过大呢????谢谢,我的搅拌机老出现热继电器跳.

网友BN(2008-11-27):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       难得. 还真是第一次见过!!!!!!

网友CG(2009-04-18):
20kw是星形,不太可能,你的继电器调到多少?换一个继电器试试。电机电流不能大于38.5A

网友CH:
轴承有问题电流不一定一直大,有时会时大时小 ,所以测电流正常不能肯定电流不会在某一时间突变

网友CI:
20KW的电机用星形接线,少见。这种情况你应该换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CJ:
应该是热继问题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CK(2009-06-10):
开眼了.把热继电器换了.接线的地方是否有松动.

网友CL:
20KW电机星接?

网友CM: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换热继,如果还跳再找其他毛病.

网友CN:
同意6楼、18楼网友的意见。

网友CO(2009-07-27):
20kw电机是y接法,可能吗?

网友CP(2009-11-10):
电源散热技术
电源散热新材料-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
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 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每降低10℃对敏感元器件的正常使用及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5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矽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祝您愉快!
联系人:张收成联系电话:13621325228
QQ: 774783199
电子邮件:zhangshouchenga@126.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电源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 解决电源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3mm均有。联系的话:13621325228 张收成先生 散热技术交流QQ:774783199

网友CQ(2012-06-02):
引用 网友CR:


轴承都磨损了,为何楼主说电流和以前是一样的。不明白

网友O:
“热继电器老跳如何处理?”

1、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机负载运行都正常,开机后一定时间跳闸;

2、原因是热继电器的主电流进出端子没有紧固好,有些松动接触不良发热,导致跳闸的!

网友CS:
检测一下电流看看。偏大的话,看负载是不是太大。

网友CT:
引用 网友AG:
初学者,路过,学习了》

网友CU:
热继电器可能有毛病,有的质量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