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继电器误动作

楼主(2007-08-25):
老问题了,信号电源AC220V,电缆距离较远继电器不能释放,检查存在感应电,有那个高手可以帮忙解决!还有感应电的消除方法?继电器采用MY4NJ,如果市两端并接电阻电容,那请问取多大的电容和电阻?电阻和电容是串连吗?

网友A:
电容并联4uF的试试,

网友B(2007-11-13):
信号端变换为直流传送,用直流继电器执行。

网友C:
电缆过长造成,换直流驱动的继电器可以解决.

网友D:
电缆距离较远 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