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 MCD3000软启动器带负载时烧配电抽屉里的熔断器

楼主(2007-08-25):
请教高手:

有一台螺杆式氨压缩机,160KW,用danfoss MCD3000软启动器启动,在电机空载(分开与压缩机的连轴器)时能正常启动,接上连轴器后在启动过程中烧熔断器(250A),但连上后能用手推动连轴器。在启动过程中电流约为900A。以前能正常启动,但在运行中频繁烧保险。换了台新的电机,检查了一下能量阀。后发现在启动时能量阀会自己打开,便注了一些油,能量阀恢复正常。

现不知是压缩机还是软启动器有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请高手帮助分析。

网友A:
氨机操作有问题

网友B(2007-11-27):
保险是动力型的吗?

网友C:
个人认为熔断器选择太小了??根据什么
160KW再小的电流也280A呀  不烧就出问题了 运行中常烧是正常了

网友D(2008-10-07):
V=380V  P=160KW  PF:89.0%  效率=94.1%

P=SQRT(3) x 380/1000 x I x 89.0% x 94.1%  = 290A

保險絲太小,可選西熔 ZTH110.700 底座加 FLS3.4-500A熔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