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门直径

楼主(2007-08-25):
   4寸的阀门15 mm     6寸的20mm     1/2  304 ,有的人说寸,有的人说毫米,两个单位是怎么换算的,那位老大指点一下,如有这方面的只有,劳驾给我寄点。    多谢!
  email:nhq0516@hotmail.com

网友A:
1英寸=25.4mm,当用于表示阀门规格时,取1英寸=25mm,0.4mm不考虑。

网友B:
 4分的阀门15 mm     6分的20mm      1英吋=25.4mm1英吋=12英分

网友C:
对的
不是4寸,是4分吧。兄弟?

网友D:
是4分吧

网友E(2007-10-10):
这样说的话都错了吧,怎么看得晕呢? 4寸的阀门15 mm     6寸的20mm 换算不对阿,换成分也不对阿

网友F:
1"以下管子的英寸规格是1/8、1/4、1/2、3/4,分别叫1分、2分、4分和6分,8分是1英寸。工程上的公称直径1/2是15mm,3/4是20mm,1"以上有25mm(1")、32mm(1.2")、40mm(1.5")、50mm(2")、65mm(2.5")、80mm(3")、100(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