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支持的通信协议

楼主(2007-08-26):
S7-200 CPU上的通信口(Port0,Port1)可以工作在“自由口”模式下。 所谓自由口就是建立在RS-485半双工硬件基础上的串行通信功能,其字节传输格式为:一个起始位、7位或8位数据、一个可选的奇偶校验位、一个停止位。凡支持此格式的通信对象,一般都可以与S7-200通信。在自由口模式下,通信协议完全由通信对象,或者用户决定。

网友A:
谢谢楼主,虽然我现在还不会S7-200的通讯

网友B:
请问上述“自由口”协议类型和“自由口”模式有什么区别,以上协议都是在“自由口”的模式下还是仅仅“自由口”协议在“自由口”的模式下

楼主:
这个确实比较难理解,自由口协议你可以这样理解:你自己可根据报文格式组织通讯程序,其字节传输格式为:一个起始位、7位或8位数据、一个可选的奇偶校验位、一个停止位
自由口模式:自由口协议当然要用自由口模式来做,但是诸如USS, MODBU也是用自由口模式通讯的。

网友B:
也就是说“自由口”协议和“自由口”模式要分开来理解把,那什么叫“自由口”模式呢?

网友C:
我现在正在使用Modbus协议通讯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用Modbus RTU Master 通讯 但是老出现错误4 找不到原因 有谁能够指点一下么

网友D:
S7-200有标准口和其他总线通信吗,比如485什么的,一定要自己设自由口才可以吗,谢谢

网友C:
使用Modbus RTU Master 通讯 是不是一定要使用SP5 我用SP3老出错 楼上的s7-200的通讯口本来都是485口

网友E:
搂主可否有MPI和PPI的协议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siemens没有开放,需要的话只能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