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变频器配置一台冗余变频器

楼主(2007-08-26):
各位高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们厂使用s7-300控制Rockwell AB的1336s-b125-AAEBL6-ha2变频器来控制2台75Kw的泵实现恒压供水。运行几年了,现在想再配置一台同型号的AB变频器,作为原变频器故障时的冷切换备用机。(想要同型号的变频器,就是希望不必改动plc程序对变频器的控制程序)。但是我上网找了一圈,发现几乎不能找到1336-b125这款型号的了,最少都是1336s plus之类的,看英文说明书也没有大的收获。各位能否指点一下,与此相近型号的AB变频器是哪几款?配置时,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相近就是指:功率、控制参数、变频器接线等相同或相近的。请不吝指点,小弟先谢谢了!谢谢!我的邮箱:li2007kai@yahoo.com.cn

网友A:
变频器如果不是通过通讯和PLC相连,那个牌子和型号的都可以,大同小异,只要功率够就行。另,你们两台泵控制就用s7-300,够奢侈的呀,希望s7-300还控制着别的东东。

网友B:
应该还控制了其他东西

网友C(2008-11-24):
冷切换备份应该实现起来要方便点。热切换备份可能要复杂些。用S7-200作PLC主机来控制供水系统就已经够用了。

网友D:
为了提供系统更高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