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与功率瓦数的换算是如何?

楼主(2007-08-26):
马力与功率瓦数的换算是如何?顺便问一句马力的英文单位是什么?

网友A:
1马力 = 0.73549875 千瓦特 1马力就是1秒钟将75公斤提升1米高度的功率

网友B:
英制的马力(hp)1hp=746W;公制的马力(PS)1PS=735W;
马力其实也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功率 (Power)的单位,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所能做「功」的大小。

网友C:
1马力 = 0.73549875 千瓦特

网友D:
小时候在乡下见到的是12马力柴油机,
只相当于8.8KW的小电机一只;

网友E:
马力的英文单位是hp   horse power

网友F:
一马力等于735瓦

网友G: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因为确定马力单位时那个科学家(具体叫什么名子记不清了)是以拖动榨油机做的功来确定的,那所选的那个马太强壮了,一般的马都不如它,所以它就比后来的功率单位KW要大

网友H:
1马力=1P

网友I:
常识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