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7-08-26):
各位老师:我使用51单片机的计数器T0,T1,计数脉冲从外部用按键开关输入,有时按一次开关却输入了两个脉冲,这是按键抖动造成的吗?如何用软件消除,请指教

网友A:
加入延时子程序,试试看

楼主:
回内流河:
单片机T0,T1端只要有脉冲它就会立即加数,如何用延时程序

网友B:
加一个专用的去抖动IC:MAX6816
具体电路和用法,参考:
http://www.eetchina.com/ARTICLES/2006JUL/PDF/KGQDDL.pdf?SOURCES=DOWNLOAD

楼主:
回亦云人云:
             有没有可能从软件方面解决?

网友B:
从软件方面解决,未尝不可,但是,代价是要有程序,要花时间,要占用CPU时间。 例如:你可以用任何一个I/O口,不停的判断其电平,变高低一次为按键一次,若按一次键后,20毫秒以内,不再判高低,20毫秒后再判高低,就有可能滤除无效的抖动值。 但因此不能直接用计数器口,要一直占用CPU时间。 这个代价你愿意付出吗?

楼主:
回亦云人云:
用其他I/O口来实现我可以做到,我就是想弄明白单片机的计数器的用途,现在我清楚了一点点,如果计数器的,T0,T1用普通按健来实现计数的话是不行的,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B:
不增加消抖动电路,恐怕难以用纯软件来消除计数器输入端的抖动。

楼主:
回亦云人云:谢谢帮忙,可以留下QQ号码吗?

网友B:
QQ号码476246884被盗,暂无QQ。

楼主:
回亦云人云:
哦,这样啊.以后有什么难题还请多帮忙

楼主:
回亦云人云:
请问你是江西的吗?

网友C:
消抖动的三种方法:
1.I/O口电阻上拉,电容接地。
2.软件延时10-20mS;
3.斯密特输入电路(如CD4093)电平鉴别。

楼主:
回周公:
计数器输入端也能用软件延时吗

网友C: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这样用。

网友D:
可用I/O口并联电容延时、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消除开关闭合时的间歇性开路造成的计数脉冲误动,注意电容量不宜过大;

网友E:
消抖的软件处理,延时的处理早就可以在许多情况下淘汰。

    对于一般按键,边沿触发执行程序,不要用电平触发即可实现滤波。

    但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高速脉冲,如频率计等,要考虑软件周期和实际脉冲周期的关系。

网友E:
频率、脉冲一样可以用软件处理。

楼主:
我正是用来测量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