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电压在410V时变频器会停机

楼主(2007-08-26):
求助高手:为什么电压在390V-410V变频器会过电压跳机,上午刚上班电压在410V时,三台变频器都出现过电压跳机,一个小时跳二.三次,我用的是四方.台达.爱德利这三个品牌变频器,变频器的工作电压在320V-460V,不应该在410V时过电压跳机。我问过台达经销商他说电网电压太高,变频器没有问题。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修改额定电压参数

网友B:
先看看变频器上的电压参数是不是被改动过了.现在的成套厂(就是做配电柜)在出厂的时候会把电压参数调低,这样就不会在高电压运行时候烧毁,还有就是谐波电压,你现在负载是什么??
如果负载会产生谐波电压,在变频器启动的一瞬间谐波电压增高,导致变频器高电压保护!!!!(如果都不是这样的情况,请快回帖说明,好帮你排除故障,最好用照片把现场拍下来,传上来.)

网友C:
输入电压高会照成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高保护, 修改保护电压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谢谢袁大哥:我的变频都是1.5KW功,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电压在390V,爱德利变频很少跳机,台达三.四十分钟跳一次。到下午六点左右电网电压410V,台达十分钟跳一次。本来电网电压380V有+_5%的波动,我觉得是补偿电容引起故障,可是无法证明,
请再帮帮我?????

网友D:
你可以把变频器的直流保护电压修改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了,一般变频器的输入为380时,直流电压为380*1.35=513,保护值为513*110%=564,你可以根据情况修改到570-580之间,一般能解决问题。这是由于电源的问题造成的,如果是负载,适当的增加停机时间,减少减速时产生的过压,也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