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请进 上位机

楼主(2007-08-26):
小弟是个学生,没有学过PLC,只是自学。
但是对它很感兴趣,是抱着求学的心来的。
所以问的问题 很菜。
希望各位高手 多多包涵。
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我在看 OMRON的编程手册 但有些不明白。

命令参数 中的  WR

@00WR00000001

前四位是通道号【0000】,后四位是要写进去的数据【0001】

但我不清楚这这四位具体表示什么?假如我要通道【0000】 闭合。

最后四位该怎么写呢?
球各位多多帮忙! 小弟很菜 问题也很菜!请多给写指点·谢谢了

网友A:
闭合就写不进数据了..0000是你说的通道..因为你的0001是在0000通道记数的..关于你把0000闭合了..所以0001不起作用..

楼主:
TO:触目惊心

我用的是OMRON CPM2A.
我写这个命令 就想让 输入端0.00导通
从而有相应的输出10.0
请问 就想让电脑上的 软件的 按钮代替
输入端的开关  那这个的该怎么写呢?

楼主:
如果我想让 输入端 0.00导通
这个命令帧 该怎么写呢?
用WR 还是 KS+CIO_呢?
跪求~~~~
在线等待·····

网友B:
你想控制的是位,而你的通讯程序里写的是字通道.

网友C(2007-11-07):
要0.00通 你的写法是对的,0001就是0通道的值 要是换成00FF那就表示从00-07位都通了.

网友D:
   你写的通道字,对应一个模快的16位的状态.用二进制表示就很明白,0000,0000,0000,0000.这就是一个通道字的2进制写法,最前面是第15位,最后面是0位,哪位是1,该位就表示该输入ON,读回来的是一般是16进制,你转换为2进制就知道哪位输入ON.

网友E:
楼上说得对